集成网卡用不了

楼主(2013-04-15):
驱动正常,连接   一直显示获取IP。怎么办

网友:
...
你敢不敢 看看是不是限制IP 还是系统问题?? 先排除软件还是硬件吧!
软件  你可以找度娘啊! 不要来这打酱油撒!

网友:
直接给他加一个网卡不就行了吗,如果 还不行的话你就叫他找 电信公司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