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5110从不触发到掉电后不触发(高手团进啊。。。)

楼主(2013-04-15):
N5110刚到本店故障为:不触发,无待机。拆机测试无3V5V,于是把EC拆,有3V5V,换EC可以触发,但是跑1。00不显示。有时掉电,看到显卡供电是6725和6721于是买了换了。开机显示了,测机二天后又开机又是不前面故障(不触发,无待机)。我晕了。无待机,测试一下3V5V电感只有14的阻值。。。。。。又过了一会儿又可以开机了。。过一会儿又是原来故障,。。。现在实在没招了。。。大师们。。给点你们的宝贵的意见啊。。。

网友A:
EC 网上查   网卡  USB

网友:
先别管3V5V电感,纽扣电池电量够吗,还有无待机时3V5V供电芯片各个电压你都找一找你呀,不找一找,坐在边上大叫有什么用

网友:
测了,但只不19V,3V5V的电感只有14的阻值。现在我的机子又是可以用的状态,用了三天了都没问题。但是客户一拿回去就又成原来状态了。所以我就晕了。。拿回来我一拆机装上又就可以了。。测试几天又没问题。。。到现在客户还没过来取。。我又怕客户拿回去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EC 网上查   网卡  USB

这个都查过了。。没问题啊。。。我的机子现在又是正常的用,但是客户一拿回去就又回到原来的问题了,但我拆了又装回去又可以用了。现在测试了三天了没什么问题。。上次我也测试了几天都没问题才叫客户来取的。但是一拿回去就成原问题。。。所以我晕死了。。
出出招吧。。。兄弟们。。。

网友B:
3V 5V的电源管理换一下51123。修好过一个也是进水

网友:
引用 网友B:
3V 5V的电源管理换一下51123。修好过一个也是进水

这台都把我弄晕了,到现在还没结果。高手们给点高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