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2主板点不亮

楼主(2013-04-15):
AM2主板加点不亮 风扇转 CPU发热 内存显卡是好的 插诊断卡不显数字 本人小白 只会组装 另求高手老师一名
我的联系方式QQ1253757780

网友:
没有高手知道吗 新人求指导

网友:
直接换板吧,你诊断卡都不显示,而你又不知道如何修

网友:
你万用表会用么?  cpu发热只能说明 cpu供电有了。  AMD的时序:内存 cpu 桥  总线供电。 你用万用表先测量

网友:
你是组装新机还是旧机呢?

网友:
按你说的是触发不跑码,诊断卡复位灯什么情况?详细情况没说清楚啊

网友:
按维修流程查一下

网友:
诊断卡不跑码 第一反应应该是换个CPU试试
建议把这个CPU换到别的好主板试试
不亮的话  换个CPU上去一般都O了

网友:
此问题条件给的不清楚,无解。

网友:
换主板吧!基本上跟CPU没关系。

网友:
看看主板的供电。时钟 和复位的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诊断卡上待机,复位指示灯正常不?

网友:
你有其他配件可以用么 如果可以你换着试试就能具体判断了

网友(2013-06-29):
直接搞南北 桥算了

网友:
直接干桥,大部分都是脱焊了

网友(2013-08-02):
先用万能表测一下电路

网友(2013-11-03):
1:换处理器,2换内存。3测各供电电压及复位、时钟 。以上确定没问题。就按工作顺序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