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寸的富士通可以改屏线吗?改成30PIN的?

楼主(2013-04-15):
我有个15寸富士通老显示器,DVI接口的,屏线跟现在的不一样,屏是TFT屏,板子坏了,好像是日本造的,图纸没有办法找到,请教高手可以改成现在30PIN的屏线接口,用现在的驱动板吗?

补充内容 (2013-4-24 16:44):
型号是VL150-SD

网友A:
给个接口图片吧、

网友:
你这是叫大家猜 呀。你可以给 个显示器的具体型号,中者发几张些显示器和内部的图片上来,或者把屏型号说上来....

网友:
型号是VL150-SD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给个接口图片吧、

型号是VL150-SD

网友B:
找个相对应的驱动板,,,,不要考虑换什么30P的屏线,,,

网友:
引用 网友C: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79833-1-1.html你看看这儿。

看了,不过我的驱动板子坏了,跟现在显示器板子区别很大,不知如何下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找个相对应的驱动板,,,,不要考虑换什么30P的屏线,,,

板子坏了,用摩托车电平点了下坏的,跟现在板子区别很大,不知如何下手

网友:
屏是什么型号,,,,

网友:
好像不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