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6515B 装显卡驱动断电

楼主(2013-04-15):
客服送过来装显卡驱动就断电,加焊北桥故障依旧,换了MAX8760供电芯片故障已经,接了2个330的CPU电容故障依旧,换了51114供电芯片故障依旧,有哪位大神们遇见过指导指导小弟...

网友:
这种AMD的机器  一般都不稳定的。。。建议换成INTER的。。要不保修也麻烦  主板连CPU 连散热片不到四百元

网友:
换个北桥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