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阳E46GVGA不能用内显正常

楼主(2013-04-15):
E46G开机一切正常,VGA不能用,把屏线拔了外接也无显示,以前没修过这样的故障,请教下,VGA 1,2,3脚阻值为71,9脚428,12脚1017,13脚662,14脚438,15脚1025,这个故障如何维修呢,望大家指点下,。

网友:
测一下行场信号吧

网友A:
用键盘外切一下,量一下信号有没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键盘外切一下,量一下信号有没有

切了,没用,刚才量了下,VGA 1,2,3脚阻值为71,9脚428,12脚1017,13脚662,14脚438,15脚1025,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切了,没用,刚才量了下,VGA 1,2,3脚阻值为71,9脚428,12脚1017,13脚662,14脚438,15脚1025,

我是说电压而不是阻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说电压而不是阻值

请问他们的每个脚电压为多少呢

网友:
麻烦高手指教下

网友:
下个图纸吧

网友:
13  14 阻值不对的
应该一样的

网友C:
最好看一下图纸,,一般都有一个VGA 转接的小芯片。。。八到十个脚的。。那个东东换一下试试,,最好还是对照的图

网友:
谢谢大家,我下个图纸看看

网友D:
从13,14脚入手,行场信号没有,如果行场信号正常,不管RGB怎么样,外接显示器的指示灯会变绿。
而行场电路,一般都会经过钳位电路,门电路之类的,再连接到显示芯片模块(显卡或桥)。重点查接口与显示芯片之间的电路,如果查了没有什么问题,就查显示芯片的VGA模块的条件。

前提是这主板正常时外接能显吗?有些板要进系统后,安装正确驱动后方可切换外显。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好看一下图纸,,一般都有一个VGA 转接的小芯片。。。八到十个脚的。。那个东东换一下试试,,最好还是对 ...

经测13脚确实无电压,追查到U19,U19第2脚CRT_HSYNC无电压,5脚有5V供电,4脚输出没电压,1脚接地,3脚空脚,2脚没电压,这个信号是由HMM发出的,我以为是HM55坏了,换了一个,故障依旧,望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从13,14脚入手,行场信号没有,如果行场信号正常,不管RGB怎么样,外接显示器的指示灯会变绿。
而行场电路 ...

经测13脚确实无电压,追查到U19,U19第2脚CRT_HSYNC无电压,5脚有5V供电,4脚输出没电压,1脚接地,3脚空脚,2脚没电压,这个信号是由HMM发出的,我以为是HM55坏了,换了一个,故障依旧,望指点。

网友:
VGA 1,2,3脚阻值为71,9脚428,12脚1017,13脚662,14脚438,15脚1025
经测13脚确实无电压,追查到U19,U19第2脚CRT_HSYNC无电压,5脚有5V供电,4脚输出没电压,1脚接地,3脚空脚,2脚没电压,这个信号是由HMM发出的,我以为是HM55坏了,换了一个,故障依旧,望指点。

网友:
是什么显卡的先确定大方向
这样的一般是显卡问题

网友:
这一般很少是显卡问题的

网友:
大家的细心的指点。谢谢故障已经修复,原来是跟13脚14脚连的5脚元件坏了 (u18跟U19坏了,换了就OK了),手里还有一台宏基的4741的机器,来的初始故障是,开机能显示,进系统用了会,温度升上去了,再重启就不显示了。换了个显卡,触发电流1.33,不显示,上不上内存电流都一样,头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