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 HP 4415S 挑电源适配器,等待高手

楼主(2013-04-15):
HP 4415s  挑电源适配器。原装的和 代用的新的适配器都不亮,,,我自己改的也不行(用1k和2k电阻做的),,

只有一个我自己测机的HP适配器 可以亮,我用自己改的接 恒流源 不亮,但是电流好像正常,都跳上去了,
为什么我怕测机的适配器点亮了,其它全部不行,连机子原装的也不行,,等待高手,,

网友:
我自己改的是转接头,接到恒流源的,里面有1k和2k电阻那种,,不亮,接其它HP机子都正常,用了很久了的,

网友:
现在有卖现成的,没有遇过过不可以开机的

网友:
我用的新的现成的,,不能开,原机配的不能开,只有我测机的正常开机,,,所以奇怪上来求助

网友:
板子充放电电路上或许有问题吧。

网友:
你的机器有可能进过液体的,上次我遇到一个HP4326 及时这样的情况 用18.5v 中间针电压7.5v左右的原装电源可以开 ,用机器自带的适配器也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