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PFC的问题

楼主(2013-04-15):
有一个山寨电源,没有pfc,想装一个上去玩玩,我是否直接在其他坏电源换一个真的PFC上去就可以了呢?

网友:
被动式的可以,本质是个大电感。

网友:
像这种电源加个真的PFC上去对整个电源的性能是没有什么改善的!多只东西来耗电而已,且然说很小!相加的话直接焊上去就行了,不过要照着上面的线路来!

网友:
加一个PFC能改善线路的功率因素,对节约用电有好处,何乐而不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