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航嘉极能8588电源,电阻R49烧了求助

楼主(2013-04-15):
一个航嘉极能8588电源,电阻R49烧了求助,不知是多大的,请各位知道的说一下,谢谢

网友:
晕,要不上实物图,要不上电路图,你这样,人家怎么分析,除非有大神飞过

网友:
神仙要无办法帮你!

网友:
R49烧了,而且被别人动过,不知是多大的,而且还不知道R49的一端是否和R50的一端相连

网友:
下面有颗R49A的,跟它一样的,航嘉的电路就喜欢这样标,一般来说R49与R49A是并联的!

网友:
没看出来是R49烧了,倒像是R57烧了

网友:
感觉5楼说的对,这个跟R49A应该是一样的阻值,用贴片估计难了,焊盘都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