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d7500bpvt-24hxzt1 smart错误 速度极慢 如何修复 有坏道

楼主(2013-04-15):
有坏道  但是坏道很集中
还能修复嘛     求教程

网友:
跑校准看看吧,坏的太严重的话,估计修不好。

网友:
百分之八十不能修复了

网友:
wdr3.0   点啥都提示错误       硬盘要跳线吗?本人小白

网友:
你和我的情况一摸一样。。我的也是05    561,读写速度非常慢。。不知道怎么回事。
我的WD5000bevt

网友:
这个90%是有个头不行了

网友:
那只能报废了   自己是弄不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