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求

楼主(2013-04-15):
我的一款显示器花屏
驱动板换过
屏线也换过问题一样

网友:
照你这样说  那不是屏坏了。  恭喜你  可以修屏  赚打钱了

网友:
可能是吧,最后我给客户说修不好了的
让他买新的
这种情况怎么修屏呀
屏接口也换了的不行

网友:
屏逻辑板上的电路多查查  。
主IC换过吗

网友:
IC没有换过

网友:
屏本身问题排除了?

网友:
修屏修好了 赚的多

网友:
除屏别的都换了的

网友:
修屏背板麦!

网友:
先检查一下屏供电是不是正常的,如果正常基本可以确定是屏的问题了

网友:
好的好的——,谢谢了

网友:
你修好;了。。?

网友:
没有客户不修了

网友:
花屏应该是主IC吧,还有就是掉了线

网友:
我知道了

网友:
怎么不发个图,更换判断故障位置。

网友:
我不没有发图的爱好

网友:
不如收下自己慢慢查查原因 说不定能修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