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感阻止 偏大 引起掉电。 修的蛋疼<最后还有露点照片哦>

楼主(2013-04-15):
dell 2200  DAOVM7   接手 开机不显 裸板+u 0.4左右无跳变  4-5秒左右掉电

机器虽老 报价不少,开搞吧。技术员 搞了半天  换了南桥  无果  客户下午又催要了   我也来看看吧
1.思路是首先感觉像是缺电压 掉电  测量  全部电压正常
2.那会不会是 南桥缺电压 导致4秒掉电 测了电压等 全部正常
3.那就 从后往前排查吧。-PLTRST 无  测 U15 ICH_PWROK 有   刚好 RUN PWrok  suspwrok等 都在一起 顺便 都测了。。也都是 3。3V

恩 既然ICH PWRok 等之前的都有了 技术员也干过南桥了  桥是我 买的全新的 质量很放心   南桥的供电等 都正常 不发出复位
本着供电 时钟  复位 看看时钟吧。。随手测了下 时钟  一个电压都没有、抄起波波 一测 果然无时钟
测了下 CLK VDD1  3.3  clkvdd 电感一端3.3 一端 1.6V

真正蛋疼的时候来了  技术员来了句 是不是时钟短路拉低了。我头脑一热 想 应该是时钟坏拉低了。风枪干下时钟、嘿尼玛的、电压还就正常了、。 尼玛 翻箱倒柜的 找这个时钟 954201  找了半天没找到。。 就买新的吧。。
-------------------------------------第二天-----------------
芯片到了  尼玛。。  我要954201BG 卖家给我发 954201dg   完全不一样台式机用的、、、

没办法 找了个 915pm的 板子 954206ag 的 找个下图纸  其他都一样  就 30.31pin 一个是给 独显 一个是给 北桥的  我也不知道时钟频率不一样 有没有关系   那就把 RP12 拆了 吧。。。这样就可以了  事事不如人愿  10有八九啊。。。还是 掉电

这时候 醒了、、、    会不会是电感坏了。。。    拆下一测  果然 有 44欧了

换后  OK 了  电压也 跑上去了   也亮机了

还是感慨 这个电感坑爹啊。坏就坏嘛, 干脆直接电感另外一断 没电压啊。。
最后 秀秀 露点的 照片   大胖儿子 哈   。。。。

还有 父子 照

网友:
这点露得够彻底的了...

网友A:
负载不会把电感另一边给拉底的。其实很明显是电感问题。。。

网友:
好文!楼主对时钟复位理解的很透彻,看完后领悟很多!

网友:
等于是头一次没有测电感的阻值。后来开始怀疑的时候测的?这个确实有些另类。

网友:
嘿嘿,,我要是量到电感上的电压不对的话,肯定先换电感噢

网友:
又学到一点了,电感两段电压不变。

网友(点评):
变了0.044

网友:
楼主思路不错,理得很顺,上我对时钟电路又多了些理解

网友:
这点露的太性感了! 唉~~~

网友:
引用 网友A:
负载不会把电感另一边给拉底的。其实很明显是电感问题。。。

这个可以理解

网友:
问下楼主这时钟芯片坏会导致南桥不发出复位信号?南桥不是有独立的时钟的吗?为什么还要时钟芯片的时钟?

网友:
又学到好的经验了,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B:
电感的另一边被拉低了,去掉时钟芯片电压就上去了,我也认为是时钟芯片短路把电压拉低了,LZ思路跟我一样,那后来怎么就怀疑上电感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感的另一边被拉低了,去掉时钟芯片电压就上去了,我也认为是时钟芯片短路把电压拉低了,LZ思路跟我一样, ...

因为换了 954206 故障  还是掉电啊。。。这个 但是 还困扰 了我一下 因为本来是954201换了 954206 电流 忽然一下到0.9左右  但是 还是掉电。这才想起来电感坏

网友:
楼主图纸上传下呗

网友:
CLK VDD1  3.3  clkvdd 电感一端3.3 一端 1.6V 这个时钟是总的时钟芯片吧?

网友:
哦,电感还有这种坏法啊。

网友:
负载有问题两头多低

网友:
看来故障还是要多注意才行哟     电感两端电压不一样肯定是不安的   一会先换掉电感再才去换时钟芯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