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G31M3 V2 MS-7529 主板不跑码 怎么修

楼主(2013-04-15):
V星G31M3 V2  MS-7529     主板不跑码  怎么修    各路电压正常    刷过BIOS  换过时钟  换过IO   拆过网卡。声卡。干过NB   压过座子         现在没辙了  求各位师傅帮忙啊

网友:
主板跑码你要修哪里呢?无显示(VGA)信号吗?

网友:
按时序检查

网友:
教下下怎么查呢  从哪里开始查

网友:
用波波修啊 这种换一大片都不好

网友:
今天也遇到一片,诊断卡只跳一次码,D0-D1就停了,所有电压正常,刷过BIOS无效,座子上灯全亮,换掉CPU和内存,一样,波波打所有供电管的G极都正常,内存SPDBUS也有波形,扔一边了,挨,想换个BIOS芯片,但是芯片在SATA口边边上,要盖锡箔才能吹,太麻烦,想扔着不休了,

网友A:
用放大镜看看有没断线,奇怪的故障往往是最简单的原因引起

网友:
这种情况应该是PCB断线了我也有一个主板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放大镜看看有没断线,奇怪的故障往往是最简单的原因引起

这个放心   没有发现断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