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配器触发正常,适配器不触发,用适配器进系统认不到电池

楼主(2013-04-15):
(无正文)

网友:
错了电池不触发

网友A:
要不是你的电池坏 要么就是主板充电部分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不是你的电池坏 要么就是主板充电部分有问题

电池换了,插上电池有3.3,我怀疑ec有问题,

网友:
如果电压不缺,你还换过电源的吗,什么机器用的什么电源

网友:
接适配器的代机条件,上电池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