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读写数据时发出嘎嘎异响,怎么解决?

楼主(2013-04-15):
扫描了硬盘,没有坏道。使用都正常。进入系统以后,不运行程序时硬盘声音正常。只要 硬盘指示灯在闪烁时(硬盘读写数据的时候)就发出 嘎 嘎  的异响声。请问怎么解决?

网友:
不知道是不是西数的 C1门
这种情况没怎么见过。

网友A:
是不是像磁头敲打盘体 咔咔的声音呢。

网友:
一般情况下有异响都是有问题的了,如果进行没其它问题,响就响 吧,反正有些问题我们也是搞不懂也解决不了的。

网友:
有的硬盘响也是很正常的,我在IBM的机子上见过,有异响,检测并无坏道

网友:
读写数据时响的声音大的话,客户不接受啊。呵呵

网友:
大限将至,拆了换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像磁头敲打盘体 咔咔的声音呢。

不是敲打盘体的声音,当硬盘指示灯闪烁的时候(读写数据时)才有声音。硬盘灯不闪时 没有声音。这种异响 我想大家也有碰到过的。特别是老式IDE接口的80G 之类的硬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是敲打盘体的声音,当硬盘指示灯闪烁的时候(读写数据时)才有声音。硬盘灯不闪时 没有声音。这种异响  ...

电源接触不好或者功率不够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源接触不好或者功率不够引起的,

主机电源 接触不好或者功率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