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维修之电容

楼主(2013-04-15):
      前几天朋友的计算机出故障,查出是显卡的电容爆浆,朋友看了显卡说是固态电容怎么会爆浆呢?于是我拿刀把哪个电容给破开,在拿个一般的电容也破开比较原来不是固态电容,找同型号的电容换上,开机正常。
大家看图,我想会有点心得吧!(E6手机拍)

网友:
现在的固态电容都假得很了。

网友:
主板上面的固态电容也会爆掉的,习惯就好了!

网友:
哪有固态啊啊???

网友:
不是电解电容吗 怎么变成固体电容了

网友:
是电解电容,加了铝壳。破开才知道!

网友:
原来是假固态电容 我上次也换了几个 心中还乐着 原来固态电容也会爆

网友:
坏的好啊,不坏的话,大家修什么啊

网友:
太黑暗了吧..固态电容故障率很小的啊...

网友:
现在电容 固态的很少了  除非很好的主板 有可能是

网友(2014-03-24):
固态的电容也会爆浆的,不过比较少而已,主板的如果坏了的话很可能ic也会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