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 KPL-C1600修复3例,并请教大神指导

楼主(2013-04-15):
从网吧来了几块板子,asus华硕P5 KPL-C1600,有好有坏,点亮了几块。大部分没点亮。开修。
一块板子开机有焦糊味,先找它开刀吧,我一般认为短路的最简单。迅速手摸,发现AR8121网卡发烫,还有旁边的PB5350也烫,电源管理芯片BD-AD温度较高,但不算烫手,先用风枪吹下烫手的两货。再开机,电源管理芯片BD-AD温度正常了但不亮机,按上电时序,先测内存电压,0.65V,不正常,测管子无短路,那就换内存电压转换芯片APW7120试试看,2个7120全换掉,内存电压正常了,1.84V。但还是不亮机,上CPU假负载,有外核电压1.24V,无核心电压1.06V,测CPU核心供电管,上下管均无短路,BD—AD电压正常,想起开始时温升较高,换CPU供电管理芯片BD-AD,假负载上有核心电压了,上真U,开机点亮。

第二块板子开机点亮,正常进入系统,打开浏览器,靠,该页无法显示。本地连接正常,收发数据包正常,怀疑系统软件问题,换了3个系统,晕,故障现象一致,都是本地连接正常,收发数据包正常,就是该页无法显示,难道雷击坏了8121芯片?换芯片后,故障现象一样。难道是周边的小电阻,小电容?对比正常板,未现反常,难道只能外接网卡了吗?在N次的插拔中,有一次居然上了网,谢特,居然是接口接触不良,用沙皮打磨网卡接口上的8针,居然故障排除了。这个故障的独特之处就是明明接触不良,居然100M连接良好,收发数据包正常,我一般认为收发数据包正常,那就该正常上网了,完全颠覆了我的世界观。

第三块板子上假负载,无CPU核心电压,内存供电正常,桥供电正常,总线供电正常,查BD-AD+AP-AD供电条件,对比图纸(RT8800+RT9605),RT8800的4脚DVD低电平,跑线路,菜鸟不会分析,只好做笨办法,先测正常板的电源接口电阻值,如图所示,量该板13脚位阻值为137欧,不是很正常,跑线路,发现该板13脚供电仅为IO服务,试着换IO,阻值恢复198,上电,亮了。

另有5-6块板子,均为无CPU无核心供电,测阻值均为第九脚紫色线阻值1.7K左右,第十六脚绿色线阻值为9K左右,内存供电正常,桥供电,总线供电正常,时钟电压正常,无示波器,查RT8800+RT9605供电电压正常,RT9605的4脚DVD低电平,难道华硕P5-KPL-C1600难道有通病?

大神和师傅们现身,指导小弟下?

网友:
    通病比较多,。

网友:
我有一块必须复位一下才会亮

网友:
紫线和绿线会影响跑码吗?如果是单桥的话,可以看,测后考虑一下桥!

网友:
楼主技术高超啊 分析好

网友:
dvd低电平肯定不对了,EN 对么

网友:
“开机有焦糊味”
强烈建议楼主通电前先对地打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