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超越E725无声音,求关注

楼主(2013-04-15):
昨天接了台品牌机,清华同方,过来说用着用着就没声音,看了下,驱动都运作正常,想了想就从装了下驱动,还是不行,换音响,耳机都NG,看接口,没问题,果断拆机,找了个PCI声卡插上去,还是NG,WIN7下调节声音,还是有反映的,就是无声音。可以排除功放芯片没问题。感觉像桥,但是不敢轻易下手,还没谈好价格,有人遇到这种情况吗?其他所有都正常就是没声音。

网友:
耳机和喇叭都没声音吗

网友A:
你把声卡芯片吹下来,在查个独立的看看

网友B:
你换独立声卡的话,在CMOS设置里屏蔽下集成声卡,独立的应该就有声音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把声卡芯片吹下来,在查个独立的看看

吹下来插上去也一样,目前是Win根本都认不到音响耳机,我怀疑是桥出事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吹下来插上去也一样,目前是Win根本都认不到音响耳机,我怀疑是桥出事了,

你吹下来 ,查上个独立的也没有声音啊  ,那有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吹下来 ,查上个独立的也没有声音啊  ,那有可能

不想动桥,在试几个外置的不行叫可以换板,自己研究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换独立声卡的话,在CMOS设置里屏蔽下集成声卡,独立的应该就有声音了。

还没试。我试试看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还没试。我试试看

修好了说声 ,分享下经验

网友:
  插个独立网卡试试! 网卡能用别怀疑桥了!  应该是BIOS 系统的问题! 多研究一下!!!!

网友:
设置管理有没有喇叭标志,如果有没声卡总线,应该是驱动或bios,没有就是声卡或桥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修好了说声 ,分享下经验

桥边上断了两根线,补了好久才补上,差点动桥。OK了,300大洋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桥边上断了两根线,补了好久才补上,差点动桥。OK了,300大洋

笔记本啊还是台版啊   300大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笔记本啊还是台版啊   300大洋

台板,这就我一家,

网友:
300可以买新板了,楼主历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