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不可以这样判断?

楼主(2013-04-15):
用数字万用表二极管挡测贴片电容,拆下电容测量无值能否粗略判断贴片电容是好的?在下图中,测量其中一个电容有值能否判断至少其中一个电容有问题?

网友:
拆下来的电容有阻值就是坏的 没阻值的是好的 ...

网友:
楼上正解,不想拆的话,就直接烧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