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源适配器工作原理分析!

楼主(2013-04-15):
如上图为笔记本电源适配器的图子,论坛找的资料,,
图上整流二极管,被设计成用两个N沟道MOS管来整流,求此路整流方案的工作原理!下面截张清晰一点的图片!

适配器初级是分两个MOS管来控制的,型号,是IC1是,FAN7528,或者其他未知型号!下图,

初级的主IC100 型号未知,不过,,现在我研究的那个电源,IC1和IC100集成在一个芯片上,型号叫LTA803N

次级稳压,是M103AI,内部是两个比较器!实现稳压功能!

发贴,求高手指点,N沟道MOS管用于整流的工作原理!Q200 Q201 Q203 Q204 Q205 Q206 组成的分立元件,是如何实现整流的呢?

网友:
有点看不懂
   对开我来说太深奥了

网友:
这些都是山寨电源的工程图吧!

网友:
回楼上的,山寨电源,一般便宜都是3842   OZ2263   好点的 L7575之类,外加431,光耦稳压,肖特基整流。。。。。。

楼主看看上面那张图,用了几个MOS,,几个IC,,,,,这是品牌电源才会用到的设计方案!

网友:
俺也看不懂,只知道好的电源才这么复杂。具体也没有介绍为什么的

网友A:
g-s压差越大,d-s 导通电阻越小
G-S压差在5V的时候,N沟道的MOS管 d-s 导通电阻在0.01欧姆量级

所以发热低,通过电流可以做大,输出功率可以做大。

基本上imac电源块就是采用这一类型的电路。

网友(2014-07-04):
引用 网友A:
g-s压差越大,d-s 导通电阻越小
G-S压差在5V的时候,N沟道的MOS管 d-s 导通电阻在0.01欧姆量级

我也提问下,G>4 5V,D-S导通后,G-S的压差就小了吗,导通会不会受影响,还是G-S始终保持者4.7V压差。这点还没想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