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4n68t-m跑EE

楼主(2013-04-15):
m4n68t-m跑EE,换U和内存都一样
直接从电源插座3.3v处接472电阻后飞线到内存236脚搞定

网友:
楼主的板为DDR3的吧,SPD为236脚,
若是DDR2,则为238脚

网友:
原来EE是内存问题啊,我还以为EE是桥虚焊呢
另外请教下各位,跑45是怎么回事?

网友:
3.3v供电嘛!

网友:
我现在有个同样的板子,也是跑EE,换过U,还是不行,我测了DDR3的 236脚 只有0.15的电压,是不是也是这样的问题呢?请教下这个PSD供电是3V还是3.3V?
你说的472电阻在哪个位置?

网友A:
是3.3v,472电阻是自己加的,从24针电源接口3.3v接472电阻到236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3.3v,472电阻是自己加的,从24针电源接口3.3v接472电阻到236脚

失误啊,观察板子了半天,原来是背面的线断了,正是这个236脚的电源线断了,客人说是换了新机箱没用多久就坏了,原来是线被蹭断了!接上故障解决!

网友:
内存不过,看楼主思路应该是缺spd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