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945GC-M3 内存旁边的COM芯片型号??

楼主(2013-04-15):
哪位师傅知道精英945GC-M3 内存旁边的COM芯片型号??谁知道?2修被摘了,弄不清到底是什么型号,图中划红圈的位置

网友:
论坛可能有这个主板的图纸

网友:
之前修过但是现在型号记不清了,你在仔细找找吧。

网友:
你画的圈我都没看见 最好用黑色的画

网友:
到淘宝上面去扩散图片啦,应该都是有的!

网友:
用个75232或者185换上试试,9.8成都用这两种芯片

网友:
COM就那么几种 楼主试着代换ok

网友:
看过了是75232L,

网友:
是RT9202控制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