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12V摩托车插卡音箱主机正负极接反烧了求助怎么修?

楼主(2013-04-15):
12V摩托车插卡音箱主机正负极接反烧了求助怎么修?里面25V470uf电容爆啊,换后还是大短路啊!
求助

网友:
查下两只升压MOS管!在接反电源的条件下这两只管子烧坏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吧电源部分零件测量下 线别急着通电

网友:
上几张图片,现在的插卡音箱型号太多,用件也不一样,不然没法给你提供帮助。

网友(2014-12-18):
功放模块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