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修复戴尔 e228wfpc 无开启信号问题

楼主(2013-04-15):
  今天接到一同行送来一台戴尔22寸显示器型号:e228wfpc
  故障现象:开机指示灯不亮
检修过程:拆机后查高压部分12V、5v、3.3v均正常;在检查驱动板5v转3.3v,3.3v转1.8v也都正常!
  ADJ 0v、ps-on 2.79v,开关键能正常触发MCU也有高低电平的跳变但就是不能开启?
  故障修复:最终代换ROM24C16后指示灯亮但屏幕颜色不停变换,将其原装24C16刷新程序后故障得以解决!

网友:
这问题挺简单

网友:
显示器 还没有修过 就换过两个灯管

网友:
那说明你的经验比我丰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