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修DELL N4110进水机

楼主(2013-04-15):
一台N4110笔记本进水(开始顾客没说).上电有待机0.01开机0.52不动了(好像U都没有工作).拆机发现有轻微腐蚀.清理烘干后上电和之前一样现像.因为MAX17511周围腐蚀最严重,查其外围阻值正常,上电测该芯片供正常但无输出电压,测得1脚EN也无电压. 从图纸上看到该信号是由EC57脚输出57脚3有3.3V,PR102O 为什么就没有呢.断线了?再测PR102和EC57脚间阻值为无穷大.飞线.上电-OK-亮了.这机就这样被我胡乱修好了.新手发帖请多包函.

网友:
哦忘了上图

DELL N4110 v3450独立V02A RO1A.pdf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MAX17511是不是待机芯片呢 你说的EC57脚是不是管理待机信号3.3V输出的引脚呢

EC的第57脚

网友:
这个应该是用ITE8502的 EC吧。现在正在修这个,换了HM换了88731 换了系统供电,还换了BIOS,这些搞定后没想到1.5sus还有短路是RT8207,正在等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