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笔记本 拆下硬盘 装了个系统 装上去怎么 发热的要死

楼主(2013-04-15):
那为大师知道是那里问题 是不是那转接口接触不良 ?
笔记本

网友:
硬盘可能挂了吧

网友:
你把硬盘重装下看看还热吗

网友:
高速运转吗,有点温度是正常

网友:
硬盘挂了。。。。

网友:
表达不是很清楚,硬盘在HP笔记本上是正常吗?,硬盘与HP笔记本之间是不是有转接的?拆下硬盘克隆一个系统后,就发现硬盘很烫,还是装回笔记本后才发现很烫?如果是后者,那是进系统后用软件检测温度高还是用手摸后感觉得烫,有没有检测磁道或异响或硬盘读取很慢等症状?

网友:
硬盘挂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