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万用表改装外部适配器后量电压不准

楼主(2013-04-15):
如题,我的万用表是ATW 890D 前些天闲着没事在顶端加个了接口,直接连接到板子上的电源输入端,外部用了一个路由器用的9V适配器,平时量个电阻什么的也都没事,今天来个客户说电源可能有问题,我拿来量一下,晕,12V的输出万用表却显示1.3/2.5/9.5跳变,晕了,难道表坏了?随手拿来一块钮扣电池量一下,3.1V没错啊,可为什么量电源输出口就显示跳变呢?后来我又把外接电源去掉,换上电池,又正常了!谁来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怎么解决呢?

网友:
为嘛没人说话呢,是都还在忙吗?

网友:
我曾经也用coms电池 代用无线鼠标的南孚哈哈 结果只用半天 就没电了

网友:
       可能是用路由器9适配器,目前一般都是开关电源,市电进入电源的杂波很多,如果滤波不良的话,就进入仪表内,形成干扰。测量比较可靠放心,还是用电池为好,或用特别优质的电源给仪表供电。比如台式万用表的电源部分就设计得很好,绝对不能干扰仪表的测量。

网友:
用变压器整流滤波加7809就好了,开关电源谐波太多,你的表估计屏蔽抗干扰等设计不行。如果表内有地方,给电源输入并个0.1uf的CBB试试,说不定不换电源也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