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310 开机不显示,仙哥些进来看看撒

楼主(2013-04-15):
东芝L310 ,开机不显示,不上CPU跑0.5,上了CPU跑0.8就不动了,换了CPU内存试了,依然如此,版号DA0TE1MB8F0,BIOS刷过一样,待机3V 5V正常
cpu

网友:
测内存看跑没跑吗,感觉像不跑码的机器

网友:
各处电太测试一下三,复位,PG信号测一下

网友:
是电压,打错了

网友:
重点查CPU的时钟复位,是否正常

网友:
典型的不跑吗 重点监测北桥的总线

网友:
不跑码 南桥总线查一下

网友:
会掉电吗》?试过做南桥好的。

网友:
前几天我修了一台 量PCI RST没有来 2话没说干 南桥, 测试OK

网友:
上测试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