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块500G绿盘在同一块技嘉H61上出现了0.0G的后果

楼主(2013-04-15):
大家觉得是H61 SATA口固件门造成的问题
还是绿盘太垃圾了呢?
现在给客户换了一块全新500G蓝盘以待观察

接到别的机器上 SATA位置 显示空白
进MHDD 一样显示0
硬盘分区工具识别不了
PE下识别不了

网友:
把硬盘接到其它机器上呢?

网友(点评):
别的机器上 SATA位置 显示空白

网友:
绿盘本来就垃圾

网友:
硬盘坏了呗.

网友(点评):
亲 说的太直接了 我的心都碎了

网友:
什么是绿盘

网友:
西数硬盘标签的颜色不同代表硬盘的质量不一样,绿盘《蓝盘《黑盘,我所了解的就这些

网友:
WD不存在固件门,重写固件可以解决容量为0的问题

网友:
貌似是不认盘???

网友A:
  卖我吧,高价收

网友:
兄弟你用一个IDE转SATA接上,在IDE主板上测应该会有惊喜的。
   这类情况很多,有些版本的MHDD不能识别不等于你的硬盘就是坏的

网友:
前提是在CMOS里面要能认到吗

网友:
用转接卡接到IDE上看看,不行机重刷固件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但是CMOS和MHDD能认出来有  不过不会显示WD5000什么什么的

求加分啊

网友C:
看一下电机有没有转,找个板换一下,可能是板的问题,要是换板搞不定,就有很大的可能是固件门,那个固件门要是有软件支持很好搞的。

网友(点评):
换板了,没有用

网友:
重写固件不是原盘,要开SF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卖我吧,高价收

您出几毛?

网友:
楼主后面是怎么解决的
    如果COSM 里面不认?
你还MHDD   那样 肯定也认不到的

网友(点评):
认了,都是0

网友:
楼上的都坑人啊,这是技嘉板子的通病,会造成硬盘LBA错误。有个工具软件运行下就好了,http://hdd-tools.com/products/cr/download/crsetup.exe

网友(点评):
好像这个软件能发现硬盘 不过鼠标能点的地方是空白 然后容量是0 点不了 怎么重置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一下电机有没有转,找个板换一下,可能是板的问题,要是换板搞不定,就有很大的可能是固件门,那个固件门 ...

你换的是硬盘板么,要是换了也认不到盘,那就是固件门的问题,找PC3000或效率源写一下就好了,这个问题好弄,只要你有软件我教你如何修

网友:
盘是能修好的,最好是找商家去换一下,修好的盘过一阵子还是会出现这个问题的,卖给别人对自己的店里名声不好.

网友:
试试 用WDR 3.0

网友:
有些版本的MHDD不能识别SATA硬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