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CQ40没有声音

楼主(2013-04-15):
我接一台CQ40没有声音,换了喇叭还是不行
外接耳机是好的

网友:
CQ40要用专用驱动

网友:
系统没有动呀

网友:
查喇叭接口相关线路,是否正常

网友:
有图纸吗
给我传份好吗

网友:
声音和网络这两个电路还是比较难的

网友:
看下是不是功放芯片故障

网友:
先装系统 再看看是不是耳机接口坏了

网友:
耳机可以用的

网友:
声卡芯片  我修过这种本 换了声卡芯片好了

网友:
查查供电和总控制信号。看看总控制信号有没有电压,如果没有,从供电连一个过去。

网友:
cq42这个本子装xp的时候,声卡驱动不好打,是不是可以装个win7试试看呢

网友:
声卡芯片!

网友:
CQ40这种故障是通病,主要查驱动和系统换个WIN7试试

网友:
功放坏了阿

网友:
装个W7的系统就好了,

网友:
装XP要在官方下载驱动

网友:
强烈建议楼主换个系统试试

网友:
装的是WIN—的系统

网友:
如果声卡芯片坏了耳机也没有声音的
但是耳机是有音的

网友:
先查一下耳机的侦测,,看有没有跳变。。。也有可能是耳机插孔坏了。。默认只能是耳机,,再查一下功放,,这是基本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