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ATX-350P4电源通电风扇不转!

楼主(2013-04-15):
长城ATX-350P4电源通电风扇不转!
查了待机紫线只有0。75V,短接绿黑线,电源不启动。查了整流二极管有,324V直流,大电容分别有162V直流电。高手来分析下吧。谢谢。

网友:
辅助5VSB没有,再短接绿线也没有用,电源是不会有输出的。先检查辅助电源吧

网友:
补充下:大电容放电后查到,一个三极管NF819 MBR2045CTG损坏,全导通了,有可能是这个元件,换上去看看能成功不?

网友:
MBR2045CTG是共阴极肖特基管,整流用的!你这种情况是待机部分出问题,看一下启动电阻是否完好!最好检查一下跟待机电路相关的零件!

网友:
MBR2045CTG是共阴极肖特基管拆下来测量,并没有短路,板上的三个触点用二极管档测会峰鸣,二极管体值是20

网友:
先检查有无辅助电压再说。

网友:
你说的板上的三个触点用万用表来量是20是没有问题的,你再仔细看看,这个20是你电源上的假负载,变压器里面的线圈本身就是通的,电压点就直接到地了,另一个点是经过假负载再到地!

网友:
这电源,查到了SB360短路了,原来是打雷后才坏的,现在再查5VSB和GND都短了,还是拆元件用好了。

网友:
sb360是什么元件?

网友:
辅助电源没有工作那来电压输出呢?

网友:
先查高压电路部分正常不,再查辐助变压器次级正常不,反正先把5VSB这一条线先搞清楚

网友:
先搞掂辅助电源才成

网友:
辅助5VSB是独立的电源,只要不拔插头,一直就通着电,长期会损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