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6910P 不能重启

楼主(2013-04-15):
一台HP 6910P能关机,点重启变为关机。指示灯亮着 屏幕是黑的。。
拔掉光驱 或者硬盘其中一个OK  害人换了二个系统

网友:
现在好没好?什么原因导致的?

网友:
是不是接触不好  接口氧化

网友:
还没好呢   我是他同事

网友:
哈哈,那就不用光驱了呗.

网友:
外置的问题有没可能是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