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741开机无显示

楼主(2013-04-15):
宏基4741故障为开机进系统行去,用久了,温度升上去了,关机再开机就没显示了,接到机器后,直接取显卡直球,装上去不显示了,触发后电流1.30,1.31.1.32慢慢往上加,上不上内存都一样,订了一个显卡做上去故障依旧。望大家指点指点

网友:
是不是显卡的问题呀

网友:
看情况是不跑吗了,慢慢查吧。

网友:
CPU供电线路

网友:
显卡没做好,重做

网友:
谢谢大家,我再做下显卡看看

网友:
  不知道有没有跑马啊

网友:
我也有台上电,1。1 不跑码。正在维修

网友:
显存坏了吧   量下显存到显卡的信号线

网友:
头疼,没有报风险,修不好不知道怎么个别客户说,只有想办法修

网友:
头疼,未报风险

网友:
神啦~救救我吧,

网友A:
楼主显卡党啊,动不动就动显卡,先前期量量测测,判断判断再开动啊,小问题也给你扩大了。
上不上内存都一样,铁定是没跑码。显卡供电,CPU供电,到CPURST信号之间都查一下,先定位故障点。

网友:
主板上各个电感均有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显卡党啊,动不动就动显卡,先前期量量测测,判断判断再开动啊,小问题也给你扩大了。
上不上内存都一 ...

CPU供电,到CPURST信号下载电路图之后怎么查呢

网友:
重做显卡吧,应该显卡没做好。

网友:
能亮的机器,就是温度高了,会关机,怎么不先查散热呢,风扇,导热铜管,其中导热铜管性能不好,会误判是主板的问题,现在还是把显卡重新做好,再看下,显存动到了没有

网友:
cpu 你查查看吧

网友B:
看看是不是显卡的后面有电压缺失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看是不是显卡的后面有电压缺失啊

怎么看呢,每个电容去量

网友C:
碰到过差不多的,CPU供电  问题

网友:
温度高了,就通电不显示了,

网友D:
感觉你还是先判断  有没跑马吧。。  比如用示波器打下 内存总线的 有没波波   有的话基本是跑马。。 或打 ADS#   在或者  这个说法听被人说的。。  有的时候灵有的时候不灵也可以试下  就是 过了内存一般声卡就会有复位。。  所以你插内存或不插内存看看有没声卡复位。。  一般是声卡11脚吧。。 不确定了你看下图纸。   跑马了的话  显卡的可能性就大了。 要是没跑马   那你得细细的查一下了  你也没动其他地方所以先看下有没有掉件吧。  没掉件的话  还是要退回来测CPU复位这些有没有出来了。。要是之前时序都对了。。那也只能使刷BIOS  搞桥看看了。

网友:
打开图纸 一个一个的找啊 找到就测量啊 是有点费时间 要是有点位图就好解决了

网友:
你刷个BIOS 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碰到过差不多的,CPU供电  问题

这个CPU两厢电感均有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感觉你还是先判断  有没跑马吧。。  比如用示波器打下 内存总线的 有没波波   有的话基本是跑马。。 或打 A ...

谢谢你的详细指点,我看看先

网友:
仔细查看一下有没有掉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