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51的一路走来

楼主(2013-04-15):
机器r51
客户说是烧到了 接电 还真是大电流 赶紧的拔电 修大电流 修好后 开机奶奶的 0.5a不动插跑马卡87那个时候没想那么多 看见北桥以前被人修过 于是直接加焊北桥 还是一样的问题 后来一看是集显的索性直接南桥一起加焊 呵呵好这一加焊就好了 呵呵,,客户拿回家去 用了1个月就返修了,拿过来开机 木有大电流 还是0.5接诊断卡00,不跑吗 把cpu座子洗刷刷就跑马了87 又回到修大电流过后的故障 翻开维修记录一看 呵呵87呀 好说不就南桥的问题吗 于是加焊 干巴爹还是87 于是换了个南桥 亚麻跌 还是87 有点急了 网上看了一通87有安全芯片的 bios的 南桥的 北桥的 h8 大多在南桥和bios 安全芯片这块 于是刷了个免安全芯片的bios 还是87  换了h8 只有南桥了 桥都换过了 还关南桥哪门子事啦?? 于是没有下手的地方了 以前修到过 时钟芯片断线 会引起这个故障查了一遍 没有断线的 南桥的每个供电 时钟都测了一遍也是好好的 陷入无奈中 想放弃了 毕竟木有收钱的理由了 越秀越没心情了,第二天 老板突然说我们还有块这个主板啊 翻出这个机器 呵呵 主板真好看也是r51集显的呵呵 开心啊 一对 妈的 这个地方 没有原件 索性直接拔这个原价换过来 还是不行的嘛,后来直接拔密码芯片换了南桥下面的这个 跑马了e3 呵呵这个代码我熟悉是没有内存的原因 安上飕飕 ibm 出来了 可是卡住不动了 等了一个小时也不动 有时间又报一排英文 没法截图了关于检测不到温度的一排提示   这个好说 换回原先的h8 不在报错了 进系统 发现usb不能用 懒得修 测没供电直接在系统电源接了个5v过去可以用了哈哈 测试一天没问题 。第二天开机有时开机 有事不开机 有时蓝屏 有时死机 人都快疯了跑马卡38 a0 2a乱码 看了看 这里连锡了 以为找到故障点了 高兴啊结果一看图纸 这里只不过是usb用不起的真正原因 把飞的5v系统电断开 也可以用usb了 但是还是死机 不开机 蓝屏 摸发现北桥很烫 也没有山热的设备 于是果断加焊北桥 在上面安了个扇热 彻底解决 这个疯子机器 真开心啊

网友A:
仔细看了2遍 87不知道楼主是换密码芯片好的还是换南桥好的

网友:
北桥上加风扇?怎么加得上去啊.

网友B:
我们这一个月就已经过保修期了。哈哈

网友C:
这板换板也便宜吧,没耐心还真是死在这机子上。看到楼主还做维修记录,很难得,

网友D:
修过一个联想的,机型记不清了,也是跑87,加焊北桥就好了

网友:
你这机器修的看着都纠结 不知道你NB加的散热设备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们这一个月就已经过保修期了。哈哈

刚刚一个月 不好不保修啊 一个半月就好点 刚刚一个月 一天都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板换板也便宜吧,没耐心还真是死在这机子上。看到楼主还做维修记录,很难得,

我一般吧一些经典的 维修我就做个记号 免得以后遇到了不知道怎么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修过一个联想的,机型记不清了,也是跑87,加焊北桥就好了

恩恩 有北桥的 87 是很多情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仔细看了2遍 87不知道楼主是换密码芯片好的还是换南桥好的

换的密码芯片 呵呵

网友(2014-07-02):
LZ真有耐心 一般换了不行就直接换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