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提问:关于双灯四灯的问题

楼主(2013-04-15):
本来原装的是原装的高压一体板,
如图

本来是过压保护,现在让我搞短路了,以前的时候是通电后闪一秒后屏幕不亮,但是指示灯常绿,查了半天,也替换了,灯管没问题,是高压板的问题,结果现在被搞短路了,索性想淘个,但是原装的是19寸,4灯小口的,如图,每个上边可以插两个,但是现在问题出来了:网上有个说是跟这个一模一样的,也是高压一体板,但是是双灯小口的,通用吗?还有就是他说可以插两个,是插哪两个,是如何分组的,原装的是一个红一个白是一组,还有就是他这个通用不通用,需要改什么吗?亮度差别大不大?网上的和原装的一模一样的,但是插双灯的,和网上卖的直接插双灯的一样吗,能用不?希望高数不吝赐教。

网友:
我有块和你的图片是一样的。要吗 ?15015454318

网友:
我的是四灯小口。三星板是吧

网友:
三星1920的电源板吧。原来就是高压变压器坏。

网友:
高压板通用性较强,有的可直接用,有的稍加改动可用。

网友:
不通用的吧

网友:
可以用,上下随便插一条灯管。

网友:
改动哪里?我新手,能详细点吗?不改动可以用多久,会不会出问题,看论坛里说的有的说没问题,有的说返修高。

网友:
可以通用的  上边插一个灯管下边插一个灯管 不用分组什么的

网友:
随便 找个 4灯 通用版   换上 就是 了·   何必那么 麻烦~

网友:
你不会改个通用的高压板啊!经济、实惠、方便、快捷.....你买各双灯德 只要装的上去也行,你上下随便各插一根灯管就好了!

网友:
直接旱在上面就行了   能用的      随便可以用到保修期后

网友:
找个料板的高压包把这板子的高压包换掉就OK了,高压包的线圈匝数和脚位要一样!

网友:
说得有理,但是实在不行就换一块板算了

网友:
直接用个4口的改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