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T42的芯片作用

楼主(2013-04-15):
问下大家T42的 U12芯片是起什么作用的?第十二脚是不是待机时就有啊 ?

网友:
要是没记错  应该一个PC卡供电芯片吧

网友:
不好意思昨晚断网了,图片上传晚了

网友A:
待机1.7V,我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待机1.7V,我测了

啊  谢谢拉  我的是OV   看来这里有问题

补充内容 (2013-4-17 11:04):
哥们  我估计你测错了 或者没测好  我今天拿了个好的板子  电压只有0.4V

网友:
TPS2214A PC 卡电源开关

网友:
这种老机器现在还在修?快要淘汰了啊

网友A:
可能最大就是电压转换IC,我也不确定,你看电路图吧,我也是看电路图总结的

网友B:
你现在机器是啥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现在机器是啥问题

待机微短路

网友:
pc 卡供电芯片

网友A:
我确实拿好的板子测的呀,1.7V

网友:
不懂待机时U61第43脚的1.8V怎么来,我从料板上拆了一个换上还是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最大就是电压转换IC,我也不确定,你看电路图吧,我也是看电路图总结的

哥们 你那个T42的  U12芯片的第十二角  我测的只有0.4V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确实拿好的板子测的呀,1.7V

变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