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总结的Intel 开机电路

楼主(2013-04-15):
Intel  开机电路
PWRSW#(开关键,一般有3.3V左右的高电平,仁宝的有些能达到十几伏,开机的时候会有:高-----低-----高   的跳变。这个信号很好找,直接测开机键脚就知道了。)
PWR_SW#(EC收到开关键信号的脚,也一样有:高----低----高  的跳变。这个脚也比较好找,和开关键相连的,虽然不是直接连的,通过图纸也可以找到的,主板不一样,标示的信号也不一样。)
PWRBTN#(EC在收到开关脚发出的开机信号后发出PWRBTN#给南桥这个也比较好找,如果说不知道EC是哪一个脚,我们可以先找到南桥,南桥上有PWRBTN#引脚,看看那个信号到南桥这个脚上的,那么就沿这个信号往回找。)
SLP_S3#、SLP_S4#(南桥在收到EC的PWRBTN#信号后发出SLP_S3#、SLP_S4#给EC,让EC开启后继供电,这两个信号是南桥脚的信号,在主板上信号的名称不一定是这个,这样写只是为了方便找到是哪一个脚)
SUSC_ON、SUSB_ON(EC在收到南桥SLP_S3#、SLP_S4#,发出SUSC_ON、SUSB_ON信号去开启后继供电。这两个信号在时序上不是同时出来的,测量时就没毕要注意那么多了。这两个信号标识都差不多,如果找不到我们可以沿着各供电的开启信号找。)
PWRGD(电源好信号,后继供电都正常了,后继供电的电源供电芯片会发出PWRGD,经过门电路发送给EC,这个只要沿着图纸找,基本上可以找得出来的。)
ALL_SYSTEM_PWRGD(EC收到所有电源好信号经过门电路汇总的电源好信号。这个信号也比较容易找,找到各供电芯片的电源好信号,沿着找到那个门电路。)
CPU_VRON(CPU开启信号,EC在收到ALL_SYSTEM_PWRGD信号后会发出CPU_VRON信号,开启CPU供电,也有些机器CPU供电也是有SUSC_ON、SUSB_ON直接开启的。)
CPU_PWRGD(CPU电源好信号。当CPU供电正常后,供电芯片会发出CPU_PWRGD给EC。)
CLK_EN#(时钟开启信号,由CPU供电芯片发出)
PWRGD(电源好信号,EC在收到各供电芯片的电源好信号后,发出电源好信号分别给南桥,北桥,CPU,这个信号对新手有点难找,但见的多了就简单多了。)
PCIRST#(复位信号,由南桥发出给北桥,直接在图纸上找南桥有这个脚,名称也一样)
CPURST#(CPU复位信号,北桥在收到南桥的PCIRST#后发出CPURST#给CPU,这个信号可以直接用假负载测,在假负载上面有标注)
到了这里,机器基本上就已经触发了。
这上面的信号名称在不同主板上,命名也不一样,所以要仔细分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