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LED显示屏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LCD屏又是从何时结束的啊???

楼主(2013-04-15):
哪位大侠知道啊 !也就是说一般什么阶段的机器使用的是LCD屏,什么阶段又开始用LED屏了?

网友:
LED是这两年开始,LCD也没有结束。你说那三枪管结束了吗?现在还有烧友做胆机呢!

网友:
笔记本电脑一开始就有LCD,LED刚开始4年的生产。将来肯定是LCD被替换的。只不过它生存了这么久  10年都很难绝迹退出世界的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