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请进,笔记本硬盘密码忘记了HDD PASSWORD

楼主(2013-04-15):
一客户带来一台联想笔记本,说是忘记硬盘密码了。
开机一看,一开机就跳出个Enter HDD Password(          )
无法进入bios ,更别说PE。
拆开硬盘,笔记本可以进入bios,可是那又有什么用呢,加密的是硬盘。

把硬盘挂到一台式机,可以进入BIOS,也可进PE,但是看不到磁盘,
于是打开PE自带的DiskGenius分区工具看看,发现硬盘竟然是“空闲”状态。应该是加密了才这样子的。
客户说有重要数据,不敢冒然重新分区……
到此,技穷了……
高手们,咋办????有什么软件可以破解不??

网友:
加密了,分区也分不。不知道你的硬盘多大的,要硬件支持才能去密码了

网友:
要是真的是密码问题有工具一秒钟搞定,你到同行那里问一下有没有PC3000或效率源的,找同行最多30元就搞定了,很好搞的那是最基本的

网友:
找同行用效率源哦

网友A:
有木有免费的软件搞搞呀?

网友:
什么牌子的啊  西数的可以直接用通用密码试一下  希捷的就得上效率源或UDMA或指令了...

网友:
这种解密只能用PC3000或者效率源了
找免费的没戏

网友:
没有免费的工具可以,要么自己有工具,要么找专业数据恢复公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木有免费的软件搞搞呀?

搞了这长的时间,真的还没有免费的,找同行吧

网友:
谢了,各位!
明天叫老板买软件去,以后遇到相同的问题也好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