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机主板上电时序信号信号

楼主(2013-04-15):
有没有人知道台式机主板上电时序信号定义的详解啊?

网友:
芯片组不 一样      上电时序也不一样

网友(2014-06-30):
待机信号电压条件——供电开启信号——各项供电输出和反馈(电压信号变换)——PG——时钟——复位——片选——BIOS自检

网友(2016-01-06):
论坛上百度上随便搜搜一大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