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液晶显示器

楼主(2013-04-15):
我有一台LED清华同方液晶显示器,以前是升压板短路,我更换一个代用的升压板,客户用了几天代用的升压板被烧掉了。不知道怎么回事,现在请教高手LED的液晶显示器如何改用通用的升压板。

网友:
和lcd差不多,工作条件 vcc   on    adj(可有可无)    gnd,休要考虑的就是你的灯是多少组,多少v,一般好像是6组 72v还是48v(搞忘了)!

网友:
三条线就搞好了

网友:
一条12V左右一条接地一条接ON

网友:
原板烧毁啥?不能修吗

网友:
感觉有可能是电源板输出极的问题, 不然通用板怎么几天就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