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摆乌龙修MAC A1278 K90I

楼主(2013-04-15):
  接台A1278 不触发,有点小兴奋,也有点紧张,见笑,咱这小地方,苹果这东西见得少。拿出早就准备好还一直未用过的电源线,上电绿灯亮,待机电流0.03,触发无动作。拆机,测SMC 供电PP3V42_G3H正常,32K有波,SMC_RESET_L正常,SMC_ONOFF_L有跳变,但PM_PWRBTN_L无动作。那么继续测其它条件吧,SMC_LID正常,SMC_BC_ACOK为0,难怪,找到充电芯片ISL6259,还没测量就发现引脚有霉迹,原来是进水机。洗洗干净,吹一下,SMC_BC_ACOK正常了。(很纳闷:AC OK无效,隔离是怎么过的?是我测量有误,还是本来就是这样?已经好了,没有深究。)
   满有把握按下开机键,电流还是一动不动,难道还有机关?细细看图,发现一个信号S5_PWRGD,测之为0,是不是他呢?找到它的出处:

   测U7941 PIN8,S5_PWRGD果然为0,PIN6  PP3V3_S5也为0 ,查看这个电压,NND,是3.3V系统供电,由TPS51125产生,搞TPS51125没有一点压力,很快发现是芯片处进水短路所致。处理好进水,换颗片子,3.3V上来了,5V仍然没有,先不管他,直接测S5_PWRGD已经上来了,再次满怀信心按下开机键,电流还是0.03不动!
    自信已经基本查完了SMC的条件,直接测下PM_PWRBTN_L,已经有了下拉动作,看来SMC的问题已经搞定了,可是为什么PCH不响应呢?自然想到了RSMRST。搜索这个信号,看到了这样一个图:

    测PM_RSMRST_L已经正常了,再测U2800 PIN12 也发出了SYSCLK_CLK32K_RTC给PCH,可PCH就是不动作,难道是PCH问题?这下麻烦可大了。先不管,下班了。
    第二天一早又研究这个机器,再次核实条件,一点不差啊,这时来了个同行,聊起这个机器,他说干桥啊。毛哦,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会干桥的。僵局,放放吧。忙完别的事再搞这块板,发现一个问题,在方框图中(如上图)标注的意思是SMC先由P13脚收到RSMRST_PWRGD,再由P15脚输出PM_RSMRST_L到PCH,但是在图中找到了这样一段文字:

   S5_PWRGD (old name RSMRST_PWRGD),难道是看错了,找到SMC P13脚,果然标注的是S5_PWRGD 而非RSMRST_PWRGD,再看P15脚,标注的竟然不是PM_RSMRST_L而是PM_DSW_PWRGD!那么PM_RSMRST_L哪去了?再次搜索这个信号,看到了这样一个电路:

   测PIN1为0,PIN6正常,PIN5为0,这图的意思显然是检测PP3V3_SUS来产生PM_RSMRST_L,既然PP3V3_SUS为0,那就从它下手了,找到它的产生电路Q7820及相关,发现问题是缺少开启信号PM_SUS_EN所致,找到这个信号的出处U7940:

     测PIN5 供电正常,PIN6 PM_SLP_SUS_L 3.3V正常,PIN1 SMC_BATLOW_L为0。等等,SMC_BATLOW_L为0?SMC_BATLOW_L为0!难道有这等事情?果断扣上电池,电流刷刷就上去了,装好所有东西,开机白屏,收工。这个乌龙摆得有点大哈,花了我一天的时间。
     (苹果的图难看,没有更多时间去研究那些信号的来龙去脉,文中所述错误之处敬请高手指正,不胜感激!)

牛B
你说的REMRST PWRGD 实际上就是PM_REMRST_L就是时序图和实际短路图不符合但是你截图的那段英文已经解释了。我理解的大概意思就是S5-pwrgd又名RSMRST_PWRGD去往SMC (ec)的PM-DSW-PWRGD

网友:
有一个地方不明白?图纸SMC13脚标的明明不就是REMRST   PWRGD和15脚PM_REMRST_L嘛?那后来楼主为什么说是标注的为S5_PWRGD 和PM_DSW_PWRGD呢?前者标注和后者标注的意义是不是一样啊?
其实在换掉51125之后机器就已经好了对吗?

网友(点评):
不错,其实修出3.3V就好了。框图标的和SMC上标的不同,看P13,P15脚就知道,P15是不是RSMRST?最后找RSMRST搞出来的PM-SUS-EN究竟是最终产生了真正的RSMRST还是产生了SUS电压使PCH动作?没有进一步考证。

网友:
看来是个08年以后的苹果了 这个分析的感觉每一个都是靠运气找到的关键点呵呵 不过coms电池检测低了南桥缺少供电 复位

网友:
pch在rsm#前多了好多东西
sm acok开启one wire。有的图纸中还控制隔离管。

网友:
cmos影响不触发是挺折腾的,呵呵

网友:
A1278 不插电池。不触发。。原来是这么回事

网友:
电池电量底   其实你导通一个3。3到SMC_BATLOW_L   机器就会自动触发的

网友:
这个机子待机是有3、5V的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