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590做win7 ghost进去后开机logo后 停在boot

楼主(2013-04-15):
B590做win7 ghost进去后开机logo后 停在boot menu  系统是挂台式机装的 这个机器出厂是win8系统 我c盘前面有两个分区格式没注意我直接全部格式了 重新分了  太忙也没注意看 分好ghost进去装他机器就挺 boot menu了  怎么按启动项都不行 有人说分区格式不对   我也不知道 尴尬死了 最后只能叫客户留机器这里了  不知道那位师傅搞好 知道的  回个帖帮帮忙

网友:
重写主引导分区——重新分区——激活第一分区——Go。。。。。。

网友:
你可以直接进去WIn7 PE  运行DiskPart工具清空整个硬盘再安装系统

网友:
清空了没用   还是一样  而且这个硬盘清空不了 重新分区后硬盘前面有两个隐藏分区101M 和127M怎么删除也删除不了  就算删除了 还是引导不了    好难得陪这种机器啊    苹果系统都没这个麻烦  继续等待高手回复

网友:
继续等待  大家可有碰到

网友:
WIN8改WIN7是需要BIOS设置好,白度搜索一下很多教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