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50进系统后不定时掉电

楼主(2013-04-15):
联想G450 进系统后不定时掉电,如果用鲁大师运行温度压力测试几分钟就掉电,掉电后不能马上开机,非要拔掉电源插头再重新插上才能开机 ,不然就保护了, 按开机按键没反应, 用鲁大师测试温度正常,,风扇早就改为常转,已排除散热问题,在本论坛一找,发现此机有这个通病

网友:
NEC大电容有没有?

网友:
掉电以后测无待机3V5V,非得拔掉电源插头,等5秒钟再插上才有待机也能正常开机。但用电池掉电以后还能马上开机,但开机过LOGO后立马自动重启

网友:
G450散热器问题是通病,还有,这个机子显卡和CUP要压得很平才行的.我试过了,慢慢调下加一个溥铜片,必好.

网友A:
那个CPU和显卡上都要加铜片吗?用多少MM的啊??

网友B:
刚才仔细测了下电压发现显卡供电+VGA_COREP只有0.87V,不知道是否正常,,+VGA_COREP一般都是1V以上,这个怎么才0.87V呢?

网友:
很好啊 !!学习

gzw19910317 -2 严禁灌水

网友:
机子修好了吗?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
这个板子+VGA_COREP只有0.87V应该是正常的吧,楼上的朋友提醒很可能是散热器的问题,散热方面已排除

网友:
我也遇到同样问题,没有解决

网友:
估计还是散热问题。那个散热模组设计很不好,显卡北桥还得垫!!

网友:
温控芯片误动作也有可能

网友:
有没刷过BIOS试。

网友:
过热保护吧,就这个思路修应该可以

网友:
可能是  供电方面的问题,,
  元件性能不良。。

网友:
CPU拼电容 不行看看是不是散热器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刚才仔细测了下电压发现显卡供电+VGA_COREP只有0.87V,不知道是否正常,,+VGA_COREP一般都是1V以上,这个怎 ...

0.87V正常的,显卡供电是根据运行情况自动调节的0.85-1.15V,楼主这个导热管是不是有问题哟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CPU和显卡上都要加铜片吗?用多少MM的啊??

CPU不能垫东西的,要不然CPU温度过高

网友:
这款机器散热器有毛病。要垫0.5mm的铜片在显卡上面

真的吗?有机会试试,多谢了!!!

网友:
有没有干CPU供电?

网友:
一些头疼的问题  期待答案

网友:
好像修到过,把散热压着的那点的D壳剪掉。或加铜片

网友:
今天还遇到这个问题了呢 散热器坏了。

网友:
根本不是散热问题,由于此机掉电后无待机,就从无待机入手检查,发现掉电后8206的EN脚无电压,找到MAINPWON,拆了与之相连的三极管,再试不掉电了,用鲁大师温度压力测试也不再掉电了。此机艰难修复

网友(点评):
你这是把保护电路给去掉了。试着去掉温度保护电路

网友:
什么原因啊  问题解决了没

网友:
个人认为应该还是散热问题,看看显卡具体的温度是多少呢。

网友:
要在CPU上垫铜片

网友(2013-05-15):
我也今天碰到一台,我同事拿来的,我们外一个店的机器,电流跳变1.0  1.2   1.5   0.9   来回跳,他说是显卡,就压了,结果压完 后掉电,论坛一搜这机器有通病USB 短路啊!

网友:
楼主这个是三极管坏了吗

网友:
要是散热问题可以把键盘背面的撕掉,增加进风量,不过小心键盘别进水

网友:
呵呵  这个机器这个现象不是散热问题呢。我老板 做天维修到一台一样的故障,散热问题 排除过。 南桥换了。   EC换了 。BIOS刷了。   就差没有换CPU了。  因为这个机器短电之后  按开关一点反应也没有。然后等几分 就可以开机,有时候可以进到系统听首歌什么的。,  。期待 求解

网友:
楼主真是狠强大,找到了问题的根本原因,这算是通病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