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0 版号LA-4103P 独显 不触发

楼主(2013-04-15):
上外接电源,待机正常。按开机键,电流变化很小。0.002 的变化拆机,裸板测试。+3VALW  +5VALW 正常。
测SC工作条件 供电,复位,时钟正常。
测BIOS有波形。
查EC没有发出  RSMRST#
查ACIN 3,3
查LID_SW# 高电平

刷BIOS 故障依旧
更换EC 故障依旧
断开EC_RSMRST#到南桥链接的电阻R354 测EC一端仍为低电平。测对地阻值正常。
刷回原机备份BIOS故障依旧。

没有思路了
求各位给点指点啊!
BIOS 程序  电路图论坛里都有了我就不再上传了。电路图参考 LA_4102P

网友:
看S5电压,南桥的3.3SUS  1.5SUS  1.05SUS   V5REF  BATLOW

网友:
又在论坛里下载了几个BIOS 刷上去。终于,亮了!还是BIOS问题。建议大家遇到这种情况多刷几个试试!

网友:
来个连接啊  或者上传一份  正确的

网友:
不能确定是哪个程序合适。应该是有比较多的版本吧!

网友:
不错哦,坚持自己的观点修到亮机,恭喜

网友:
就是一个不触发的机器   电流还变个屁啊    差点混进去了

网友(2013-05-27):
我也要刷BIOS了

网友(2016-06-01):
EC程序坏了啊

网友:
BIOS引起的问题太多了 多试试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