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航嘉冷静王至尊版故障

楼主(2013-04-15):
本人菜鸟一个,接下来说重点,电源型号如题,额定功率400W。开机,CPU风扇、电源风扇转;一两秒以后明显感觉CPU风扇转速下来,过一两秒CPU风扇转速又上去,感觉机子间歇性供电不足。。。果断换了个300W的电源,正常。像这种情况一般是电源哪有问题?请各位大侠不吝赐教,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
大部分是电容异常引起的。先检查看哥哥电容有无鼓包、漏液、容量降低?

网友:
这个看起来不像跟电源有关,你可以接个万用表在12V那里看下整个过程的电压变化!四针的风扇会根据CPU的温度改变转速的!

网友:
CPU风扇在主板启动了自动调速,根本就不是电源造成的,不然,主板早死机或重启了

网友:
检查更换300V大电容、输出滤波电容。

网友:
你都说换了一个电源就正常了,那很定是电源的问题了。按照修电源的办法一看二测三代换不就ok了吗?

网友:
我也有一个航嘉冷静王的电源。故障现象是带负载能力差。
在P4机子上使用正常,在3带酷睿I5上无法使用,
经检查发现该电源一滤波电容鼓包,更换后正常使用。

网友:
你拆了吗?拆了就上图  没拆最好先别问 问了也是白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