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给U盘制作安装双启动工具吗??

楼主(2013-04-15):
比如我想用同一个U盘在不同的情况下选用不同的启动工具,比如老毛桃和启动大师,我这种想法可以实现吗??

网友:
可以的  下载个电脑店

网友:
怎么用啊 大虾指点指点啊

网友A:
可以的,我的U盘里就是两个,一个是天意,一个是大白菜,其他的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比较麻烦,不能够直接一键制作,因为一键制作都会格式化U盘,起码要分区

网友:
分两个区 用启动工具做,选择双引导!

网友:
可以 用量产工具 量产个cd启动项  在弄个老毛桃也就可以了

网友:
可以做个CDROM和HDD的

网友:
你做好了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我的U盘里就是两个,一个是天意,一个是大白菜,其他的不知道行不行

大哥,请问你用的那个天意是那个版本的啊???怎么我最近用最新的那个技术员特别版的v1.0(支持WIN8),安装引导不起啊!还要打补丁,很麻烦,还是没弄好!你有个招吗

网友:
做的时候一个选择CDROM,一个选择HD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