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笔记本开机掉电,怎么回事?

楼主(2013-04-15):
华硕笔记本按下开关有时能开机,但开机十几分钟死机,风扇很响然后掉电。有时一按下开关健就掉电,使用电池或者适配器都一样?

网友:
机子是华硕a42j的。

网友:
休眠开关坏了吧

网友:
这种问题可不好修

网友:
是 不是滤波电容有问题呀

网友:
看看温度正常吗?

网友:
你这问题太笼统了 没办法给你作答

网友:
查查温控线路  FORCEOFF信号等

网友:
温度在60度左右。

网友:
内存,硬盘除掉。先看一下是不是灰尘太多了,多的话有可能是桥显卡出问题了,不多的话换个CPU试一下,刷BIOS 。

网友:
查温控电路

网友:
看看笔记本能灰尘是不是很多  除下尘  涂点硅脂  然后就是看看笔记本的屏线是否有短路

网友:
是不是 散热不好啊  你检查一下风扇部分 看看

网友:
是不是开关问题啊。或温度高不高压力测试下

网友:
首先排除散热问题

网友:
基本就是散热的问题吧,这款机器发热量也是蛮大的。建议先做下清灰保养下在做判断(排除法)。

网友:
把散热系统做好,在查查CPU 了,一样一样排查

网友:
晕 这样的贴子也能 “火” 我发了那么好的没火 晕 没动力了 ,下次有好贴子 不发了 楼主不给力 世道不公,

网友:
很明显散热问题啊

网友:
我清理灰尘,上硅胶,清理风扇,换U还是不行,估计得刷下BIOS.

网友:
修了半天,可以亮机,但是装WINXP,WIN7在启动系统过程中重启,WIN8可以进系统一切正常,太奇怪了。有人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2019-09-17):
笔记本开机掉电
专题:
https://www.chinafix.com/zt/6833-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