磐石400 13009 C极下来的开关电阻是多少的?

楼主(2013-04-16):
求航嘉 磐石400 13009C极下来的开关电阻是多大的,二个并联的, 表面烧了看不清了,,开路了,,。只能看到B与地有一个2.2,B极到E极还有一个2.7K 接下来有个50V10UF。。13009上下管一样的配置,可惜二组都焦了,测不到数值。上了二个100K  测得 PS-ON 5v

待机5v 都有,,7500 待机时 8脚 11 脚  都是2.05V   。 4脚3.8V,  短接PS-ON  8和11都是1.2V,   4脚为0。 各路无电压输出、

现在没思路。。

网友:
启动电阻,多数为240K-270K。

网友:
不会是看错了吧?再仔细看看,是在那个部位的?

网友:
不明白这电阻是怎么接的,如果是接C极跟电源正极的,那就不是启动电阻,是保护电阻,10欧左右吧。这个电阻能够烧焦,估计也是开关管短路了吧?

网友:
拍了照片了,看不清楚再发邮件都行,今天刚好收了一个,修好再发贴!

网友:
R7:2.7K,R7A:2.2,R6&R6A:1

网友:
那两个推动管和大电容上的均压电阻都要检查一下!明天碰巧修到一个跟你同个型号,不过没你这个严重!

网友:
换了二个13009 ,,,保护电阻,,二个50V10UF 电源复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