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这款主析是什么型号上面的板子多图

楼主(2013-04-16):
我现在只知道是双核1。66G的CPU图片好多。请问下这款主板要怎么样才能单板开机。

网友:
从收破烊处收来的看到内存居然都在真是太好了。

网友A:
这个应该是三星笔记本上用的主板,板号是BA41-00821A,要单板开机的话,确保主板,CPU,内存是好的就应该可以开机了吧

网友:
看这板应是三星的啊。。

网友:
应该是三星的

网友:
三星 BA41-00821A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是三星笔记本上用的主板,板号是BA41-00821A,要单板开机的话,确保主板,CPU,内存是好的就应该可以 ...

我的意思是要短路板上那两个跳线才能开机

网友:
这个是桑星的电脑啊三

网友:
内容怎么没有人告诉我呀

网友:
给你传个该型号的电路图看看

板号BA41-XXXXXA

网友:
BA41-00821A

网友:
这主板南桥最易坏了

网友:
三星的板子,做的比较薄。

网友:
e 有谁能告诉我要短路那两个引脚才能开机呀

网友:
今天上午在本论圬找了一上午终于知道了我这个主板是Q70Y Q70I的虽然论圬上有但是下载要权限五十我没有下不了。不过我在别的论圬下到了Q70的图纸虽然有点不同,但是那个开机的键的两个脚应该对的到。我插上内存接上一个十二伏的电源再接上台式显示器哈哈短路那两个引脚开机了。显示器有显示了。键盘也有用。还有就是我认为帮助别人是好事。但是这样在不懂的情况下乱发一些回答的确良问题来真是也让人走不少弯路就是。

网友:
就是短接这个插座的一二脚和三4脚均能开机。CNTOP开机之后相应的LED会亮和闪。

网友:
电路图都有了哦

网友:
Q70Y Q70I
跪 求答案呀。有谁有权限的给我传一份好吗。